[DSP] 求助,单片机需要多大的ram才能运行arm dsp库

楼主(2022-12-26):
dsp库是否可裁剪来满足不同平台间的移植

网友:
就是普通的数值计算,对ram的需求不大。 每周期的点数越多,需求的ram就多一点。

楼主:
    CommonTables.o                 100 352
    TransformFunctions.o    2 116
看.map文件中主要是arm_common_tables.c这个存放常量的文件占用空间大,可以通过ARM_DSP_CONFIG_TABLES这个预编译来裁剪大数组常量,不过比较麻烦建议内存小的单片机还是别用dsp库了

网友:
注意这个问题。

新版DSP库的各种const参数表高达700KB,使用MDK选择0以上的优化,将没用到的优化了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5374&fromuid=58

网友:
跟编译器版本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