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 stm32h7的RTC时钟,怎么实现毫秒级

楼主(2022-12-27):
HAL库RTC时钟没有毫秒接口,只能达到秒级,请教下有什么好的方法实现毫秒级RTC
已知:外部有32.768khz晶振,秒级RTC时钟正常

网友:
类似此贴的方案即可

H7-TOOL的LUA实现的RTC+微秒级时间戳获取方法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6622&fromuid=58

楼主:
应该找到了接口,基于时钟预分频,余数可以实现

网友A:
如果±10ms可以接受的话,用RTC的亚秒寄存器,这样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10ms可以接受的话,用RTC的亚秒寄存器,这样简单。

是的 发现了就这种方式最简单,完全不依赖别的组件,低功耗模式也可以

网友:
使用亚秒的话,注意这个问题。

F4的RTC亚秒值获取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4173&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