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DC] 请教大家一下,boot和APP都用到了LCD屏幕显示图片,跳转LCD会闪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呢?

楼主(2022-12-27):
就是boot和APP都要显示图片,当boot跳转到APP时LCD屏幕背光灯要断电,然后会重新显示APP的开机图片就会闪一下,有啥方式可以让LCD背光不断电嘛?

楼主:
我发现LCD背光灯会断电是因为boot跳转到APP前做了NVIC_SystemReset复位CPU,所以会重新上电。但是不复位CPU直接跳转到APP会出现APP 的外设无法使用

网友A:
跳转前先手动关闭背光。APP程序里面不要立即开背光,等显示的内容都刷到显存了,等待1s再开背光是不是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跳转前先手动关闭背光。APP程序里面不要立即开背光,等显示的内容都刷到显存了,等待1s再开背光是不是好点 ...

嗯,我试一下这个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