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STM32+bootloader+UCOS III 卡死

楼主(2022-12-27):
STM32+bootloader+UCOS III
之前只有boot程序和APP程序,APP程序起始地址在08基地址基础上偏移0×4000  运行没有问题。现在要变成俩个APP程序,APP1起始地址偏移0×4000.app2起始地址偏移0×29800 。APP1程序可以正常运行 但是APP2程序会卡死在UCOS的STATR函数上。
有没有大佬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呀?感谢!!!

网友A:
1、app1和app2是否是一样的程序,只是地址和中断向量表地址不同?
2、APP2的话,也是boot往app2里面跳转,还是app1往app2里面跳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1、app1和app2是否是一样的程序,只是地址和中断向量表地址不同?
2、APP2的话,也是boot往app2里面跳转, ...

1:不是一样的程序,俩个APP是不同的程序
2:通过boot跳转到app2

楼主:
1、不是一样的程序、APP1与APP2是俩个不同的程序
2、从boot里跳APP2

网友A:
引用 楼主:
1、不是一样的程序、APP1与APP2是俩个不同的程序
2、从boot里跳APP2

这种的可以boot里面什么都不要做,任何外设都先不要初始化,main里面直接跳转到APP2试试,也不行,基本说明是你的APP2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的可以boot里面什么都不要做,任何外设都先不要初始化,main里面直接跳转到APP2试试,也不行,基本说 ...

boot里只留跳转,app2不会卡在start上了,会卡在信号量的创建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的可以boot里面什么都不要做,任何外设都先不要初始化,main里面直接跳转到APP2试试,也不行,基本说 ...

还有一个现象是 APP2程序起始地址偏移不超过0x10000也是可以正常运行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boot里只留跳转,app2不会卡在start上了,会卡在信号量的创建上。

芯片是GD32F103ZKT6 程序大小在220k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boot里只留跳转,app2不会卡在start上了,会卡在信号量的创建上。

有没有尝试过将你的APP1设置到APP2的地址试试,如果也有问题,不排除这个芯片有需要特别设置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尝试过将你的APP1设置到APP2的地址试试,如果也有问题,不排除这个芯片有需要特别设置的地方。

换了一个芯片    VGT6起始地址偏移0×29800是可以的  之前的芯片是ZKT6就不可以。 特别设置的地方有那些地方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一个芯片    VGT6起始地址偏移0×29800是可以的  之前的芯片是ZKT6就不可以。 特别设置的地方有那些 ...

容量地址范围没有搞错吧,没有错,那有点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