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只有物理按键该怎么操作

楼主(2022-12-27):
请教下emwin在没有触摸屏只有实体按键该怎么操作, 目前使用GUI_SendKeyMsg()函数发送键值, 但遇到个问题:
比如主页面A下创建一个对话框B, 键值怎么定位到B页面而不是A页面, 尝试用WM_SetFocus(B对话框的句柄), 这样似乎不行

网友:
两种方式
1、第1种就是楼主这种用法,聚焦式用法,TAB键消息切换聚焦,不同控件聚焦情况支持的按键消息不同。经典的例子是这个ATM机的: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95

然后注意下面两个帖子内容:
(1)控件被聚焦的情况下,键盘消息优先发给控件,然后才发给窗口回调消息中的WM_KEY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690

(2)关于emWin控件,窗口,对话框等聚焦问题总结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182

2、还有一种用法是发送窗口自定义消息,这个案例有使用
第5期:监护仪界面设计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99

楼主:
硬汉哥速速啊, 我在尝试使用第二种方法去实现

楼主:
现在用第一种方法确实可以实现了, 这里面坑还是挺多的, 首先必须要有case WM_KEY, 如果没有添加此代码, 程序回调函数将会执行父窗口的case WM_KWY, 其次如果控件本身可以接收的GUI_KEY_XXX,就不会进入WM_K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