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tx_queue_create函数创建消息队列大小问题

楼主(2022-12-27):
关于threadX的消息队列tx_queue_create,第3个参数有限制每个队列的大小最大为16*4字节=64字节。这个会不会太小了,如何解除这个限制?以及第4个参数,如果他的地址不是4字节对齐,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1、不用解除,因为ThreadX的消息队列是数据的复制粘贴,如果数据大的话,每次收发消息做数据复制粘贴还挺占用性能的,解决办法是用户自己手动发数据地址到消息队列做传递。
2、不对齐的话,他的源码里面是没有做对齐处理的,用户做4字节对齐比较省事,定义成32bit变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