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单片机RP2040的IAR工程模板

楼主(2022-12-28):
(图片)

网友:
可以调试吗

楼主:
可以调试。

网友A:
构建的时候找不到boot2.bin,连w25q080这个目录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构建的时候找不到boot2.bin,连w25q080这个目录都没有

解决了,改成这个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构建的时候找不到boot2.bin,连w25q080这个目录都没有

先把找个运行下,再运行跑马灯的例子。

pico-blink
-----------
  Debug:
    This configuration is intended for debugging in QSPI flash memory.

  Release:
    This configuration is intended to produce a QSPI release build that uses
    higher compiler optimizations, and may not be suitable for debugging.

pico-boot2
-----------
  generic_03h:
    Builds a generic second stage bootloader for RP2040. It could be used
    on any RP2040 board.

  w25q080:
    Builds Winbond W25Q080/W25Q16JV specific second stage bootloader
    for RP2040, intended for use with Raspberry Pi Pico board.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把找个运行下,再运行跑马灯的例子。

看了说明,那个generic_03h是用来从别的flash启动的

网友A:
中断怎么处理,找不到中断向量表

网友:
用Python是可以下载的,但iar我的怎么提示probe not found,USB口,和jlink都一样,奇怪了

网友(2023-01-30):
引用 网友A:
中断怎么处理,找不到中断向量表

有时间按照这个整一下,看看行不行

网友(2023-04-10):
这个好,去整个板子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