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QSPI] 如何以100KSPS 速率连续接收SPI数据,并且在中断中控制启动停止启停

楼主(2022-12-28):
在学校遇到一个问题,匀速旋转的电机 在一个编码器127 线的,每有一个中断时要启动100ksps 的TI ADS8866 不间断采集,到下一个中断停止,在重新采集,然后将获得的数据分成127个数组,在进行数据处理,太难了

网友:
1、先说中断,完全处理的过来,像早期我们做F407的FMC AD7606,200Ksps中断还处理的过来。H7系列的极限是12.5MHz中断处理速度,400MHz主频下。
2、你这个最好可以使用DMA方式,像我们现在的驱动玩法,AD7606,DAC8653等基本都采用DMA式玩法了。你看看你这个怎么实现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