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QSPI] 请问H7能通过SPI读写FPGA那边的flashW25Q64,W25Q64管脚两边都连接了的。

楼主(2022-12-28):
在两边FPGA和H7都上电工作的情况下,H7这边能读写访问这个FLASH吗?这个flash存有FPGA的程序,想通过H7这边在线升级FPGA的程序

楼主:
请问在FPGA运行的情况下能通过SPI访问这外部flash吗?这个flash管教同时连接在H7上的,我使用硬汉哥的那个SPI驱动,去读flash回一直卡在这个循环中

网友A:
FPGA那端要释放SCK和MOSI,让stm32这边的接管来控制电平的输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在FPGA运行的情况下能通过SPI访问这外部flash吗?这个flash管教同时连接在H7上的,我使用硬汉哥的那个S ...

可以,一般升级fpga的程序都是通过外加arm芯片,操作这个flash芯片。不过操作之前需要把fpga连接的nConfig,nCe,等这些引脚配置一下。

网友C:
现在大家用的FPGA都是SRAM型的吧,上电后加载程序运行。

所以你看下FPGA正常运行后,是否方便设置控制的SPI所用引脚配置为高阻模式。配置为高阻模式,就方便STM32操作整个芯片,否则也霸占着,容易通信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GA那端要释放SCK和MOSI,让stm32这边的接管来控制电平的输出

好滴!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一般升级fpga的程序都是通过外加arm芯片,操作这个flash芯片。不过操作之前需要把fpga连接的nConfi ...

好的,我就是不太懂FPGA那边的配置,我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大家用的FPGA都是SRAM型的吧,上电后加载程序运行。

所以你看下FPGA正常运行后,是否方便设置控制的 ...

就是通信失败,读取不到芯片的ID,那我去试一下这个四个引脚都在FPGA这边配置看看,谢谢!

网友:
可以的,我们就这样做

网友D:
可以的,我们就是这样做 ,还需要接入FPGA配置的信号到MCU 升级过程需要操作配置信号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我们就是这样做 ,还需要接入FPGA配置的信号到MCU 升级过程需要操作配置信号脚

请问FPGA是怎么配置的呢?我看FPGA就是直接把程序下载到外部这个flash,并没有去配置这个flash的相关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我们就是这样做 ,还需要接入FPGA配置的信号到MCU 升级过程需要操作配置信号脚

请问能参考一下,你的配置嘛?

网友E:
如果是Xilinx 的7 Series FPGA,可以通过SlaveSelectMAP Mode 模式升级,无需FPGA操作Flash,通过H7 读取Flash就可以给FPGA下载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Xilinx 的7 Series FPGA,可以通过SlaveSelectMAP Mode 模式升级,无需FPGA操作Flash,通过H7 读取Fla ...

请问FPGA芯片用的这个GW2A-LV18PG256SC8,是有这个模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