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STM32 USB device 鼠标(Win/Mac)系统下的差异

楼主(2022-12-28):
用Stm32H7的USB配置出来一个鼠标Device
Usb接Win系统使用流畅, 划哪到哪;
Usb接Max系统划动的距离变得很短.

Usb Mouse Data Format:
Byte0 -> bit-2:M-Key / bit-1:R-Key / bit-0-Key
Byte1 -> X-Delta  (Val > 127) ? Left : Right;
Byte2 -> Y-Delta  (Val > 127) ? Up : Down;
Byte3 -> Wheel    (Val > 127) ? WhellDown : WhellUp;

这是我现在使用的USB鼠标数据格式, 在网上找到的都是介绍Win系统的, 目前对Mac系统一无所知.

请问两个系统的USB鼠标协议上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
从我使用USB VCP来讲,MacOS不用单独安装驱动

网友:
至于指针的移动速度,通常是因为Macbook屏幕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