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关于F4单片机SWD模式下载完程序以后,就识别不到芯片问题

楼主(2022-12-29):
最近调试一款STM32F412RET6的单片机,发现程序中一旦用到串口1的部分,,然后用SWD模式下载完程序以后,就识别不到芯片了。只能用ST-LINK在CUBE_Programmer上进行按住复位键松开,才可以识别到芯片。同样的将串口1部分给暂时注释掉,用SWD模式下载完程序以后,就能够正常识别到芯片,请各位大佬帮忙解答一下疑惑

网友A:
注意板子的外部晶振和你的HSE_VALUE配置是一致的,还有就是PLL配置问题。时钟的错误配置,很容易导致STM32的Flash被读写保护,这个是STM32的特色。

这部分没问题了,有必要排查下你的串口配置了,特别是一些结构体参数成员是随机值就配置上了,这种情况会导致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板子的外部晶振和你的HSE_VALUE配置是一致的,还有就是PLL配置问题。时钟的错误配置,很容易导致STM32 ...

谢谢硬汉老师的提醒,我串口配置的结构体参数有点问题,仔细检查了一下,现在问题得到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硬汉老师的提醒,我串口配置的结构体参数有点问题,仔细检查了一下,现在问题得到解决了

好的,我之前就遇到过一个类似的问题,我那个是不能调试,但是可以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