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IAP] H750,外部W25Q64下XIP运行程序,无法进入中断

楼主(2022-12-29):
现在程序框架是Boot+APP,在APP里面,关闭了启动文件的SystemInit

关闭了启动文件的SystemInit

关闭了启动文件的SystemInit

main函数修改了中断偏移,并打开boot关闭的全局中断

通过查看地址,发现中断函数地址都成功偏移到外部W25Q64芯片的0x90000000地址下面

实际测试,串口中断能够正常执行,USB中断不能跳转,同理测试过以太网也不可以。同样的代码烧录到内部flash就可以运行。

跪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此贴的方法,设置你的USB和以太网到外部运行,可以排查是那部分程序有问题了。

爽,一种非常给力的STM32H7内部Flash和QSPI Flash混合运行程序的方式,不再需要用户单独制作BOOT和APP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1011&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贴的方法,设置你的USB和以太网到外部运行,可以排查是那部分程序有问题了。

爽,一种非常给力的STM32 ...

跟USB有关的全部配置到外部地址么?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跟USB有关的全部配置到外部地址么?

对,直接USB协议栈全部设置即可,这样调试非常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直接USB协议栈全部设置即可,这样调试非常方便。

跟USB有关的库文件需要放到外部不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跟USB有关的库文件需要放到外部不呢?

直接在一个文件夹分组里面,整体设置文件夹就行了,简单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一个文件夹分组里面,整体设置文件夹就行了,简单省事。

我把这个代码直接下载到内部flash,可以正常执行usb中断

网友:
中断向量表是不是放在外面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