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接插件的正规名字?

楼主(2022-12-29):
请问图中最下边的音频插件的 名字 叫什么? 在网上没有搜到。谢谢!

网友:
这个怎么看着像是手工剥开了一个音频插头,自己焊接上的。

网友:
刚刚刷图看到一个,这个是不是更好

楼主:
谢谢,这个是不是没有直接就可以焊接的? 必须是拆卸现有音频头? 因为4个接插件要机械上配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是不是没有直接就可以焊接的? 必须是拆卸现有音频头? 因为4个接插件要机械上配合。

这个还真没注意过,不过拆卸也很方便。

网友A:
X宝搜 3.5mm插头 PCB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X宝搜 3.5mm插头 PCB板

搜了下,还是有类似的。

楼主:
终于找到了, 这个估计是不咋常用,很少有厂家做。
https://detail.1688.com/offer/62 ... .202.30e01845J3GE6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