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graph控件可以实现模拟心电图的显示效果吗

楼主(2022-12-29):
问题描述:实现扫描显示点,从左到右依次更新点,我试过用YT模式,打完点后清除全部点重新打,这样原来打的点就不见了,XY模式可以吗

网友A:
就用YT就行,此贴方式

Graph控件快速刷新波形的方法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4997&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用YT就行,此贴方式

Graph控件快速刷新波形的方法

可以做成这种效果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做成这种效果吗

Graph控件不支持这种一段一段的绘制,此贴种的绘制方式是可以的,你可以试试

心电图更新应该做成这种的效果好看些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7685&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