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threadX似乎修改了中断向量表?

楼主(2022-12-29):
我分有boot和app代码。boot代码首地址是0x8000000,app代码的首地址位置在0x8040000。

如果运行的是boot代码,在int main(void)里打印SCB->VTOR的值是0x20000000,在threadX的任务中打印SCB->VTOR的值,就变成了0x8000000。
如果运行的是app代码,在int main(void)里打印SCB->VTOR的值是0x20000000,在threadX的任务中打印SCB->VTOR的值,就变成了0x8040000。
threadX似乎在哪里修改了中断向量表?怎么让他不修改?

网友:
这里有个重要的问题,你设置中断向量表到0x20000000后,你的中断向量表复制到这个地址空间没。

楼主:
后来发现threadX在tx_initialize_low_level.s里修改了中断向量表。这句话:
LDR     r1, =__Vectors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来发现threadX在tx_initialize_low_level.s里修改了中断向量表。这句话:
LDR     r1, =__Vectors

我突然想起来,我之前做的C版底层驱动,直接把这两个删掉了。

说干就干,修改ThreadX内核移植的tx_initialize_low_level.s汇编文件为C文件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d=100053&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