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Fatfs SD卡文件名乱码,丢失、大小错误问题

楼主(2022-12-30):
运行环境:ucosII、Fatfs、SDIO接口SD卡
问题:在SD卡中创建文件夹、文件名、有时候文件夹名字还重名,偶尔出现图片中的现象,请教下大家这是底层SD卡驱动的问题还是Fatfs没有移植好的问题?谢谢!

网友:
先排除SD本身的问题,使用这个小软件格式化下: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181

然后排除SDIO驱动问题,特别是使用了DMA,要注意4字节对齐问题

网友A(2023-10-28):
楼主,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

你用得那款芯片测试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用得那款芯片测试的

我用的是stm32H743 和Kingston内存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stm32H743 和Kingston内存卡

H743特别注意Cache问题处理,这个地方出错容易出现楼主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H743特别注意Cache问题处理,这个地方出错容易出现楼主的情况。

默认打开Cache,

//使能CPU的L1-Cache
void Cache_Enable(void)
{
    SCB_EnableICache();//使能I-Cache
    SCB_EnableDCache();//使能D-Cache
    SCB->CACR|=1<<2;   //强制D-Cache透写
}
内存卡初始化如下
SDCARD_Handler2.Instance=SDMMC2;
    SDCARD_Handler2.Init.ClockEdge=SDMMC_CLOCK_EDGE_RISING;              //上升沿
    SDCARD_Handler2.Init.ClockPowerSave=SDMMC_CLOCK_POWER_SAVE_DISABLE;  //空闲时不关闭时钟电源
    SDCARD_Handler2.Init.BusWide=SDMMC_BUS_WIDE_4B;                      //4位数据线
    SDCARD_Handler2.Init.HardwareFlowControl=SDMMC_HARDWARE_FLOW_CONTROL_ENABLE;//jay lee 20210727SDMMC_HARDWARE_FLOW_CONTROL_DISABLE;//关闭硬件流控
    SDCARD_Handler2.Init.ClockDiv=SDMMC_NSpeed_CLK_DIV;                       //SD传输时钟频率最大25MHZ.

网友:
引用 网友B:
H743特别注意Cache问题处理,这个地方出错容易出现楼主的情况。

我开启透传了,还是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