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USB CDC 电脑一直显示叹号
迎风而舞,扶摇直上九万里。

楼主(2022-12-30):
    用G473做USB CDC虚拟串口的测试,电脑设备管理一直显示叹号,按照网上搜到的方式都试了还是不行。网上的设备管理器中虽然叹号但是显示端口号是多少,我的不显示端口号,求助硬汉大哥。驱动安装的是官方V1.5版本的

网友A:
感叹号一般是USB时钟没有正确配置到48MHz居多,你查下是否正常配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叹号一般是USB时钟没有正确配置到48MHz居多,你查下是否正常配置了。

时钟没问题,是用cubemx配置的。偶尔会显示这样的COM口,但是在串口助手上识别不了。 我用USB延长线飞到STM32上的D+ D-引脚上的,串联了22Ω的电阻,D+ 上也上拉了1.5K的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时钟没问题,是用cubemx配置的。偶尔会显示这样的COM口,但是在串口助手上识别不了。 我用USB延长线飞到S ...

G4系列内置上拉了,不需要用户接额外的东西。

这种情况的话,你的USB移植估计有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G4系列内置上拉了,不需要用户接额外的东西。

这种情况的话,你的USB移植估计有点问题。

我是用cubemx生成的工程,驱动一直显示不成功

网友B:
加大堆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大堆栈试试

试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是用cubemx生成的工程,驱动一直显示不成功

   显示这样的信息,是不是还是驱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