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 LWIP问题请教!

楼主(2022-12-30):
我用stm32F2做客户机,ip192.170.4.13,用的lwip2.12和服务器(ip192.170.1.180)进行通信,运行一段时间后再也连不上服务器了,通过Wireshark抓包发现通信在上图执行后也没了,好像网线断开一样,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求解解决思路和办法?
故障现象:
1.客户机连不上电脑,Wireshark上也没有数据了,好像lwip死机一样。
2.把服务器网线拔掉,插上笔记本电脑,也ping不通客户机ip。
3.lwip打印信息也看不出什么,有价值信息。

楼主:
补充说明一下,开始时候都是正常的。运行一段时间后就不正常了,这个是出现问题时刻的报文。

网友A:
看你这个是TCP通信,你没有在一个网段吗? TCP没在一个网段,通信不行。不在一个网段,使用UDP倒是比较方便

ip192.170.4.13
ip192.170.1.1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这个是TCP通信,你没有在一个网段吗? TCP没在一个网段,通信不行。不在一个网段,使用UDP倒是比较方便 ...

在一个网段的,掩码是255.255.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一个网段的,掩码是255.255.0.0。

把应用测试代码简化下,越简单越好,另外就是服务器先用个网络助手测试。

如果无法解决,得考虑移植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应用测试代码简化下,越简单越好,另外就是服务器先用个网络助手测试。

如果无法解决,得考虑移植有 ...

有没有可能是DMA的问题?我放到桌面单板测试了一个星期没有出现任何问题,一旦放到机架上半天不到就会出现掉线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可能是DMA的问题?我放到桌面单板测试了一个星期没有出现任何问题,一旦放到机架上半天不到就会出 ...

DMA是以太网控制器自带的,只要你的以太网描述配置好,问题不大。

网友(2023-05-27):
有没有后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