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的流位图存到SPI Flash,采用SPI DMA读取加载展示案例(2022-12-30)

楼主(2022-12-30):
测试平台:
STM32-V7

测试例子:
V7-512_emWin6.x实验_2D图形库之流位图绘制(SPI Flash裸机

测试说明:
是通过制作的SPI Flash下载,MDK一键下载到SPI Flash,详情可以看此贴教程说明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429

效果:

网友A:
想学习emwin一直到spi屏幕 像H7 TOOL那样用按键控制的GUI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学习emwin一直到spi屏幕 像H7 TOOL那样用按键控制的GUI

这个ATM的就是很好的案例。

第1期:ATM机界面设计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5595&fromuid=58

网友:
这个注意Cache问题就可以,TCM不支持通用DMA

网友B(2023-12-10):
硬汉哥你好,我想问下 :
                                 1.自己做下载算法(V6教程)把流位图加载到SPI_Flash(V7emWin6.x教程)然后用   V7emWin6.x的2D图形库之绘制流位图  教程里写的那样显示流位图。(V7emWin6.x教程)这样的想法可行么?因为V6emWin6.x 的教程还没有出绘制流位图(SPIFlash方案)。手头项目芯片用的是F429
                                 2. V7emWin6.x的2D图形库之绘制流位图(SPIFlash方案)   这个历程里流位图转化的.c文件里的数组加了 const。这个数组不占内部的Flash空间么?

网友:
硬汉哥你好,我想问下 :                                   1.自己做下载算法(V6教程)把流位图加载到SPI_Flash(V7emWin6.x教程)然后用   V7emWin6.x的2D图形库之绘制流位图  教程里写的那样显示流位图。(V7emWin6.x教程)这样可行么?因为V6emWin6.x 的教程还没有出绘制流位图(SPIFlash方案)项目芯片用的是F429                                  2. V7emWin6.x的2D图形库之绘制流位图(SPIFlash方案)   这个历程里流位图转化的.c文件里的数组加了 const。这个数组不占内部的Flash空间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汉哥你好,我想问下 :
                                 1.自己做下载算法(V6教程)把流位图加载到S ...

1、可行。
2、右击这个文件,设置到存储位置到SPI FLASH

网友:
引用 楼主:
1、可行。
2、右击这个文件,设置到存储位置到SPI FLASH

硬汉哥,我照着V6教程改了SPIFlash MDK的下载算法(改了芯片信号还有Flash引脚,函数没有动)。然后照着V7教程打算把流位图下到Flash里再在emWin上显示。

网友B:
引用 楼主:
1、可行。
2、右击这个文件,设置到存储位置到SPI FLASH

(接上面,不好意思第一次问不太会弄)
下载的时候不成功,还会把芯片锁上想问下这是为啥?这个文件的话也不让优化,地址也填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上面,不好意思第一次问不太会弄)
下载的时候不成功,还会把芯片锁上想问下这是为啥?这个文件的话 ...

在opion选项里面将内部Flash下载算法删掉,仅添加外部Flash算法,下载是否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opion选项里面将内部Flash下载算法删掉,仅添加外部Flash算法,下载是否可以。

把Target里只把ROM1的选项悬赏,把内部ROM的选项去掉,然后下载算法也仅试用外部算法。可以下进去了。感谢硬汉哥!!但是有新问题,就是流位图没刷出来。一开始我以为是我的SPIFlash读取函数没写好,就换成V6标准库的sf_ReadBuffer函数(项目也是用的标准库,所以就没有选择用V6_hal库的函数),但是现象是一样的,也刷不出流位图。这是为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