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 stm32关于printf重映射

楼主(2022-12-30):
关于重定向printf函数到串口,只打印了几个字节数据,单步调试,卡死在printf上面。

网友A:
注意要是死循环,不能是return 0 .

别的看着没什么问题。不行的话,你分享工程到百度云,我帮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要是死循环,不能是return 0 .

别的看着没什么问题。不行的话,你分享工程到百度云,我帮你看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Lwmy77DvV_-c54MAtDS6rQ?pwd=zpiu
提取码:zpiu

网友A:
你开启了滴答定时器中断,但是没有滴答定时器中断具体实现,所以程序直接就卡在这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开启了滴答定时器中断,但是没有滴答定时器中断具体实现,所以程序直接就卡在这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