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SP视频教程] BSP视频教程第25期:CAN/CANFD/CANopen专题,CAN知识点干货分享, 收发执行过程和错误帧处理(2023-01-03)

楼主(2023-01-03):
CAN的知识点非常多,我们预计将制作3-4期专题视频,针对第1期视频,花了好几天时间将重要的知识全部给大家做个整理分享,了解后,大家会有个全面的认识。

大大方便以后实战测试和CAN规范查阅。

视频教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RM411h7tN

视频提纲:

参考资料:
1、CAN总线35周年特别篇 -- CAN总线的前世今生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480

2、WiKi百科CAN总线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AN_bus

3、瑞萨CAN入门教程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546

4、Kvaser入门教程
https://www.kvaser.com/can-protocol-tutorial/

5、MDK的CAN入门教程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463

6、CANFD教程: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728

7、博世的CAN2.0和CANFD规格书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7358

楼主:
更新完毕。

网友A:
测试阶段那里讲的不好,不应该介绍使用二极管的接法(毕竟看不到PHY出来之后的电平)。应该直接说购买两块开发或者H7-Tools进行配套实验,这样才有实战价值

网友:
硬漢哥給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阶段那里讲的不好,不应该介绍使用二极管的接法(毕竟看不到PHY出来之后的电平)。应该直接说购买两块 ...

这个也是个非常好的知识点,给大家分享下,之前好几个网友咨询是否可以不使用PHY芯片也能使用CAN,这个是可以测试阶段玩的,测试软件应用层,STM32芯片大部分都是双CAN,所以可以测试。

然后就是也可以看电平效果,不过这个不是差分电平了。用来了解PHY芯片之前的电平也非常不错。

网友B:
这个讲解真是太有用了,后面希望可以把采样率这个知识点科普一下。
错误帧的检测这个非常重要,一般CAN盒只是包错误帧,但很难检测出来是具体那个地方出错,我们的H7-TOOL要是能有这种功能可就太棒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讲解真是太有用了,后面希望可以把采样率这个知识点科普一下。
错误帧的检测这个非常重要,一般CAN盒 ...

H7-TOOL可以方便检测错误状态,有寄存器可以读取,后面TOOL升级把这些内容都展示出来。

网友:
cool,非常好,坐等后续更新。

网友C:
请教下大佬,两个节点同时发送数据的话,ID大的数据在仲裁失败后,是这次数据就不发送了,还是等ID小的数据发完以后,继续发送本次数据

网友:
支持,可以跟着系统性的学习canopen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也是个非常好的知识点,给大家分享下,之前好几个网友咨询是否可以不使用PHY芯片也能使 ...

实际项目中,大部分的问题都出在总线匹配电阻、采样点的位置不统一上。这些靠自己闭环玩发现不了的。个人理解,还是应该至少有两个独立CAN节点(可以是CAN分析仪或者H7-Tool这种)才能更好的体会CAN的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项目中,大部分的问题都出在总线匹配电阻、采样点的位置不统一上。这些靠自己闭环玩发现不了的。个人 ...

不影响,这也是一个知识点,非常有必要给大家介绍下。

第3期是专门的实战,肯定不会这么玩。学习这个东西,我觉得应该灵活些,可以了解有这么东西,但不一定要实际项目中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大佬,两个节点同时发送数据的话,ID大的数据在仲裁失败后,是这次数据就不发送了,还是等ID小的数据 ...

仲裁失败的节点,在总线空闲的时候会尝试重新传输。

网友D:
还有CAN节点的负载能力问题,采样点问题,下期视频可以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CAN节点的负载能力问题,采样点问题,下期视频可以说说。

嗯,安排上。

网友E:
接触CAN还是刚从事嵌入式开发的时候。当时FD刚出来,还没有广泛使用。现在已经快忘光了。借着这个机会重新学习一下。
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触CAN还是刚从事嵌入式开发的时候。当时FD刚出来,还没有广泛使用。现在已经快忘光了。借着这个机会重新 ...

一起学习。

网友F:
硬汉哥,请教一下,我目前遇到一个情况是,CAN发送会漏帧。目前是这样的,我的设备正常情况下有1000ms的心跳报文(目前2条)持续发送,也有200ms的其他报文在发(目前3条报文),进入其他菜单之后读取当前菜单的参数,以20ms的周期读取当前菜单中的参数2次。测试发现,这中间会有1个参数只读一次,会漏掉一次。周期性发送的报文的ID小,也就是优先级会高于菜单中读取参数的ID。正如您文章中讲的,我理解的两个ID同时启动发送,一个竞争失败,另一个发送成功之后,是不是竞争失败的这个会立即发呢?帮忙分析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硬汉哥,请教一下,我目前遇到一个情况是,CAN发送会漏帧。目前是这样的,我的设备正常情况下有1000ms的心 ...

使能重发没,可以使能下试试。

网友:
补充一个早年硬汉哥分享的CAN 中文资料。英文原版虽然好,但是看起来还是费劲,可以先看中文大致了解一下

网友G:
STM32H7B0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CANFD帧数据速率5Mbps以下收发正常,6-12Mbps  数据接收正常,发送进入busoff,感觉延时补偿没有用,开不开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STM32H7B0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CANFD帧数据速率5Mbps以下收发正常,6-12Mbps  数据接收正常,发送进入busof ...

用那款CANFD PHY芯片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用那款CANFD PHY芯片

ADM3050  最高支持12Mbps

楼主:
引用 网友G:
ADM3050  最高支持12Mbps

身下就是合理的参数配置了,后面我也测试下8Msps,看看是否可行。

另外考虑使用特别备注了CANFD SiC试试。

https://www.nxp.com/products/int ... -improvement:CAN-FD

网友:
引用 楼主:
身下就是合理的参数配置了,后面我也测试下8Msps,看看是否可行。

另外考虑使用特别备注了CANFD SiC试 ...

可以试试,可能发送延时补偿没有配置好,按理说也不应该,5Mbps发送接收非常稳定,不丢帧不报错误帧,12Mbps接收也正常,不丢帧,5Mbps以上发送会出现错误,唯一影响就是发送延时补偿。这个节后抓下波形看看。

网友H(2023-02-04):
硬汉哥以后出ethernet和ethercat的教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H:
硬汉哥以后出ethernet和ethercat的教程嘛

安排,工业协议栈一条龙,都搞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排,工业协议栈一条龙,都搞下。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2023-03-27):
太强了我汉哥!!!!!

网友F:
下期预计什么时候出来呢?期待下期。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下期预计什么时候出来呢?期待下期。

本周应该可以录制。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本周应该可以录制。

期待期待。硬汉哥。最近在整CAN的时候,发现掩码模式下,过滤的不是那么干净。这个是掩码模式的特征决定了,还是与算法有关系呢?这一块可以深入讲解下么。还有就是实际项目中,如何使用掩码模式比较稳妥。如下配置:设定7E0 ~ 7E9 。实测7EA~7EF没有过滤掉,也会进来。

uint16_t StdIdArray[10] ={0x7e0,0x7e1,0x7e2,0x7e3,0x7e4,
                                                                0x7e5,0x7e6,0x7e7,0x7e8,0x7e9}; //定义一组标准CAN ID
        uint16_t      mask,num,tmp,i;

        CAN_FilterStruct.FilterBank = 2;                                //使用过滤器2
        CAN_FilterStruct.FilterMode = CAN_FILTERMODE_IDMASK;                //配置为掩码模式
        CAN_FilterStruct.FilterScale = CAN_FILTERSCALE_32BIT;        //设置为32位宽
        CAN_FilterStruct.FilterIdHigh =(StdIdArray[0]<<5);                //验证码可以设置为StdIdArray[]数组中任意一个,这里使用StdIdArray[0]作为验证码
        CAN_FilterStruct.FilterIdLow =0;

        mask =0x7ff;                                                //下面开始计算屏蔽码
        num =sizeof(StdIdArray)/sizeof(StdIdArray[0]);
        for(i =0; i<num; i++)                //屏蔽码位StdIdArray[]数组中所有成员的同或结果
        {
                tmp =StdIdArray ^ (~StdIdArray[0]);        //所有数组成员与第0个成员进行同或操作
                mask &=tmp;
        }
        CAN_FilterStruct.FilterMaskIdHigh =(mask<<5);
        CAN_FilterStruct.FilterMaskIdLow =0|0x02;                 //只接收数据帧

        CAN_FilterStruct.FilterFIFOAssignment = 0;
        CAN_FilterStruct.FilterActivation = ENABLE;
        CAN_FilterStruct.FilterBank = 14;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期待期待。硬汉哥。最近在整CAN的时候,发现掩码模式下,过滤的不是那么干净。这个是掩码模式的特征决 ...

你这个貌似还是F1,F4的标准库设置,早期的标准这个配置设置的太难用了,还需要用户去手动移位。

可以考虑使用CMSIS-Driver的CAN驱动,很好用了,直接调用函数填API即可,次之是HAL库的CAN驱动,配置方便了些。

本身这个滤波是比较简单的东西。标准库搞得配置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周应该可以录制。

坐等,一直想搞搞can

网友I:
正需要搞这部分东西,对FIFO和Buffer挺蒙的。就等出下一期了,等的好久。

楼主:
引用 网友I:
正需要搞这部分东西,对FIFO和Buffer挺蒙的。就等出下一期了,等的好久。

嗯,得加油了。

网友J:
硬汉哥,请教个问题。CANFD测试时不使用transceiver的话,使用上面那个接二极管的电路也是可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硬汉哥,请教个问题。CANFD测试时不使用transceiver的话,使用上面那个接二极管的电路也是可以的吗?

经典CAN是可以的,CANFD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K(2023-08-03):
仲裁段那里写错了图片里写的“禁止高7bit都是隐性0”

楼主:
引用 网友K:
仲裁段那里写错了图片里写的“禁止高7bit都是隐性0”

谢谢指出。

网友(2023-11-28):
引用 楼主:
安排,工业协议栈一条龙,都搞下。

EtherCAT在工业机器人等方面的应用非常广泛,希望硬汉哥一定安排下!毕竟EtherCAT本身也是基于CANopen的协议,属于进阶学习。

网友:
太棒了,受益匪浅,真的谢谢

网友L(2024-04-12):
好像目前在行业内用CANFD得厂家很少,慢得经典CAN,快的直接EtherCAT了,我是伺服驱动器行业的。硬汉哥啥时候搞个EtherCAT的教程,顶!

楼主:
引用 网友L:
好像目前在行业内用CANFD得厂家很少,慢得经典CAN,快的直接EtherCAT了,我是伺服驱动器行业的。硬汉哥啥时 ...

CANFD不仅仅是速度,因为有更多的硬件FIFO,BUFFER,更强的数据处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