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中断使用任务信号量进HardFaultHandler

楼主(2023-01-03):
使用的是V5-600_uCOS-III实验_程序移植模板(3.08.00)
我在IO口中断的回调函数使用任务信号量
在任务里接受并执行读取任务

但是执行数百次读取就进入了 HardFaultHandler

我这样使用任务信号量有问题吗?
我尝试过自己使用变量判断,在中断里置1,任务里判断是否为1,为1清零并执行代码,不为1待用系统延时,这样就没有问题。

网友:
大概率跟这个坛友的问题一样

V5-600_uCOS-III实验_程序移植模板(3.08.00) 增加一个IO口中断后进入HardFaultHandler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7068&fromuid=58

楼主:
哈哈,那个帖子就是我发的。不使用信号量一切正常一用信号量就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那个帖子就是我发的。不使用信号量一切正常一用信号量就出问题了。

你这个貌似还没有掌握uCOS新版的使用精髓,我直接分享个例子得了。

下午了我分享个。

楼主:
十分感谢,第一次用ucosiii,一些思维还停留在ucosii 上。坐等例子,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注意一下中断设置:
1. 硬件设置为16个抢占优先级,没有子优先级
2. sysTick为4(uCOS III默认)
3. pendSV为15(uCOS III默认)
4. 用户中断优先级就是5~14之间任意,进出中断ISR加OSIntEnter()和OSIntExit()

网友:
分享个uCOS-III 3.08使用中断发送消息队列处理的例子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7394&fromuid=58

楼主:
看了一下您分享的程序,和我的没看出来有什么区别只不过我用的是任务信号量,自己定义信号量依然会出问题。

回复6楼:新版本的UCOSiii不用“进出中断ISR加OSIntEnter()和OSIntExit()”,参见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7068&fromuid=58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下您分享的程序,和我的没看出来有什么区别只不过我用的是任务信号量,自己定义信号量依然会出问题。 ...

又补充了个任务信号量的例子,方便你对比。

分享个uCOS-III 3.08使用中断发送消息队列处理的例子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7394&fromuid=58

楼主:
问题找到了,IO口给的中断优先级不对,给5-14就可以了。感谢h_007和eric2013给出的宝贵意见,以前用UCOSii没这问题。同时参考了https://blog.csdn.net/weixin_39952502/article/details/111804331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IO口给的中断优先级不对,给5-14就可以了。感谢h_007和eric2013给出的宝贵意见,以前用UCOSii ...

那是老版的uCOS-II,新版的也一样。

基于V5,V6和V7的最新版uCOS-II V2.93.00程序模板,含MDK和IAR两个版本,支持uC/Probe(2020-03-20)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6928&fromuid=58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下您分享的程序,和我的没看出来有什么区别只不过我用的是任务信号量,自己定义信号量依然会出问题。 ...

NKA的中断可以不用加OSIntEnter()和OSIntExit(),就像裸机一样,但中断优先级要设置为0~3,同时不能使用信号量等OS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