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SECTOR_SIZE大小对写入速度的影响

楼主(2023-01-03):
W25QXX的最少擦除大小为4096字节, 如果将FATFS的SECTOR_SIZE设置为512, 对于W25QXX的同一个sector需要连续写入8次, 如果是原本有数据, 也就是需要擦除8次, 并还要保留原有的数据, 速度极其慢。除了将SECTOR_SIZE设置为4096还有啥好的方法

网友:
没有特别好的办法,我们的一个SD+SPI Flash的例子是这么用的。

楼主:
对, 目前就是用这方法, 最小扇区4K, 这样就只要擦除一次、缺陷是占用内存大一点, 如果同时打开多个文件, 内存占用还是挺大的。只有内部SRAM还是有点吃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