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9.30 有时编辑框里文字跳来跳去的

楼主(2023-01-03):
大神们,我用9.30版本的iar,有时候鼠标点到注释行,默认就给框了点文字,然后从光标处往后跳几个字符位置,动动鼠标可能又跳回来。。这需要设置什么?

网友A:
楼主有动图效果吗

楼主:
录制的效果

Project - IAR Embedded Workbench IDE - Arm 9.30.1 2023-01-04 08-27-45.mp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动图效果吗

传了个视频,gif老报错传不了

网友:
看视频效果怎么像是你的注释字体问题,多换几个字体试试。

楼主:
不光注释动,点下工作空间在点编辑那边,就动了

Project - IAR Embedded Workbench IDE - Arm 9.30.1 2023-01-04 16-44-13.mp4

网友B:
我也遇到了类似问题,不过通过鼠标右键-》Character Encoding-》System 就不跳了。不知道有没有其他解决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了类似问题,不过通过鼠标右键-》Character Encoding-》System 就不跳了。不知道有没有其他解决方 ...

牛逼,真真管用,不然改代码太麻烦了,都点不对地方。。多谢了

网友:
简单,把文本编辑框和文件管理框或者汇编调试框等等的字体调成同样的一种,就行了。

网友:
把文本编辑框和汇编编辑框或者文件管理框等设置成同样一种字体,就行了,不会跳动

网友:
全部编辑框设置同样一种字体就可以了

网友C(2024-03-28):
我也有这个问题,不过按照上面的方法解决了。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打开文件的时候, 括号或者其它标点,经常和字母挨近了, 都摞在一起来,要 CTRL+中间 随便缩放一下,才行。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这个问题,不过按照上面的方法解决了。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打开文件的时候, 括号或者其它 ...

是不是高分辨率屏幕,然后自己改大了字号?我也有同样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高分辨率屏幕,然后自己改大了字号?我也有同样问题。

用了一个网上其它的配色文件,里面字体也修改过,就好了。
两个问题都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