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TCPnet] RL-TCPNET如何切换2个不同的网卡

楼主(2023-01-04):
目前我的板子上存在ETH和无线模组,现在我想使用RL-TCPnet的ETH和ppp接口连接有线和无线模组,从而实现TCP通讯,现在有线和无线这两种模式我只希望使用一种,可以通过配置来进行切换,但是我没有找到如何来切换这两种网络,我在配置中打开了ETH和ppp后,我使用软件进行仿真看了一下,发现eth和ppp各自创建了一个线程,而我希望当板子运行后从这两种方式中选择一种即可,应该如何操作呐?

网友A:
他是自动路由的,不支持随意设置切换。针对楼主的问题,有个简单办法,设置不同IP网段即可,不用那个网卡,设置其IP不属于这个网络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是自动路由的,不支持随意设置切换。针对楼主的问题,有个简单办法,设置不同IP网段即可,不用那个网卡, ...

我直接控制电源是不是也可以,不用哪个网络就把相应的网络电源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