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MDK代码分段管理

楼主(2023-01-04):
我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图片是我的.sct文件,我把user_fun_link.c这个文件里面的内容都定位在LR_IROM2,也就是0x802A000开始地址处,我调试过程中没有再修改过这个文件里面的任何东西,但是编译出来的.bin文件里面这个0x802A000地址里面的内容还是会有变化。
按道理我只把user_fun_link.c指定在0x802A000处,其他没做指定应该还是在LR_IROM1位置,那按道理这个0x802A000里面的不应该变化啊

网友A:
sct文件这样肯定确保代码在irom2区,变化的内容有可能是user_fun_link调用其它函数,而这些函数地址发生变化。除非user_fun_link里面全部是内部调用或常量。

网友B:
user_fun_link.c文件的所有函数你都使用了? 没有被使用的函数是不会添加到文件中的, 也就是被优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ct文件这样肯定确保代码在irom2区,变化的内容有可能是user_fun_link调用其它函数,而这些函数地址发生变 ...

对的对的,我昨晚也想到应该是这个问题;有没办法整呢?因为user_fun_link里面的函数肯定会调用别的函数,那些被调用的就是可能随着需求不同会改的,但是又希望这个user_fun_link里面的永远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er_fun_link.c文件的所有函数你都使用了? 没有被使用的函数是不会添加到文件中的, 也就是被优化了

大概率是user_fun_link.c里面的函数调用了别的东西,别的东西变了它也跟着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