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STM32 RAM启动有什么意义

楼主(2023-01-05):
只知道破解用户程序时,从RAM启动,把Falsh内容导出来。或者
硬件定型后在线调试每个外设

不知道还有其他用处没?

网友:
RAM程序调试。

网友A:
有些国产mcu的内部flash跑不快,做不到0等待。但是ram的速度快,就需要载入到ram中跑。

楼主(2023-02-06):
引用 网友A:
有些国产mcu的内部flash跑不快,做不到0等待。但是ram的速度快,就需要载入到ram中跑。

还真有!!厉害

网友:
有些MCU在写内部FLASH时,CPU运行不了FLASH中的代码
可以把一些关键中断函数放RAM中运行,这样写FLASH时还能运行

楼主(2023-12-18):
再加一个,下载算法的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