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求助,USB有什么好的软件,触发USB进Suspend

楼主(2023-01-05):
现在CDC了一个虚拟串口,想通过电脑端软件触发Suspend
这个官方USB软件一使用,usb系列的键鼠全挂了。
XHSETT 1.3.6.8 Installer - x64 Release.exe
USB3CV 2.2.7.0 Installer - x64 Release.exe

网友A:
USB.org上的有些软件不能随意安装,会把电脑直接搞死,早期我的电脑就搞过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org上的有些软件不能随意安装,会把电脑直接搞死,早期我的电脑就搞过一次。

是啊。
你要用哪个软件搞死,再用那个软件开一遍,正确exit就恢复正常了。
不要和USB抓包软件混用,抢占总线会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