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GBK转UNI的是否可以改为GB2312转换为UNI

楼主(2023-01-05):
汉字字库只做了GB2312, 即使可以从文件系统中的UNI转换为GBK, 但是没有完整的GBK字库, 好像也没有什么意义。尝试只做GB2312部分的编码转换是否可行

楼主:
花了点功夫,  测试了下好像是没什么问题。空间占用仅61K不到, 可以完全存储到单片机内部, 不需要存储到W25QXX里面去。对于只有256K, 512K容量的芯片还是有胜算的

ConsoleApplication1.cpp

从完整的GBK转UNI提取GB2312部分

ffunicode_gb2312.c

已经转换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花了点功夫,  测试了下好像是没什么问题。空间占用仅61K不到, 可以完全存储到单片机内部, 不需要存储到W25Q ...

看到这个帖子,我想起来之前有个坛友也做了个,16楼

文件名通过FATFS从SD卡中读出来,用STemWIN显示不了中文,运用的是XBF字体,请各位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0236&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