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QSPI] 关于TI adc芯片的SPI 时序问题

楼主(2023-01-05):
在学校项目中,用到了ADS8866芯片,是TI 公司的单通道SAR ADC,
时序如下图
请问这个是摩托罗拉的spi时序吗,感觉很奇怪,stm32H7 是否可以硬件SPI 读取数据
只有三根线控制 CONVST DOUT SCLK DIN一直拉高

网友:
这个CONVST也手动控制,拉高的时候启动一次SPI,来启动转换,然后拉低,再启动SPI读取就行,看你的截图说明,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A:
怪不得最近ADS866涨价还无货了,从17块涨到过百了

网友(2023-04-22):
引用 网友A:
怪不得最近ADS866涨价还无货了,从17块涨到过百了

啥原因涨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