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IAP] bootload问题

楼主(2023-01-05):
请问一下版主,在QSPI Flash运行程序(bootload) 实验中,一运行跳转就硬件中断异常了呢?纠结好几天了。

网友A:
跳转前正常配置了吧,如果正常配置了是没问题的,然后就是看下你这个硬件异常的错误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跳转前正常配置了吧,如果正常配置了是没问题的,然后就是看下你这个硬件异常的错误类型。

跳转前正常运行的。

网友:
进入APP前没必要开启所有中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