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大家有试过电脑蓝牙连接蓝牙转串口模组,然后像串口一样通信吗?

楼主(2023-01-06):
我现在是电脑上插个USB转蓝牙。

我电脑带蓝牙,那直接用电脑的蓝牙连上,在电脑上创建个虚拟个串口岂不是更方便。跟大家请教下怎么做?

网友:
我也在找这种软件

网友A:
不用这样搞,装个虚拟串口软件就可以了,蓝牙都不用接,VSPD 8.4注册码破解的那个版本不让它上网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这样搞,装个虚拟串口软件就可以了,蓝牙都不用接,VSPD 8.4注册码破解的那个版本不让它上网就可以了

你说的我没理解。
我想用电脑内的蓝牙,连接蓝牙无线设备,你推荐“Virtual Serial Port Driver”怎么解决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我没理解。
我想用电脑内的蓝牙,连接蓝牙无线设备,你推荐“Virtual Serial Port Driver”怎么解 ...

感觉你是需要虚拟串口对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是需要虚拟串口对的功能

补充了图示,方便大家理解

网友:
你电脑上的USB转蓝牙是一般的蓝牙适配器吗?还是会生成一个串口?

楼主:
找到个官方工具,还没具体使用:https://github.com/microsoft/busiotools

网友:
连上支持PC的蓝牙透传模块,PC会自己添加串口号的。

网友:
我做的这个也许也能满足需求?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4899

网友(2023-03-03):
电脑上的蓝牙,是主机,然后找蓝牙模块,具体为UUID,找到后配对。然后才能透传。可以看下HC-42 汇承。我也有这样的需求,正在试验

楼主:
还得靠自己整,找到个软件库:https://bleak.readthedocs.io/en/lat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