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uchGFX] TouchGfx 切换screen显示残影

楼主(2023-01-06):
在screen切换的时候, lcd屏上还有前一screen的残影, 请问有人遇到这情况吗?
(没有设置半透明显示)

网友A:
硬件问题:IPS屏容易出这种问题,断电等待10分钟,再上电好了。
软件问题:没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问题:IPS屏容易出这种问题,断电等待10分钟,再上电好了。
软件问题:没遇到过。

Screen1切换到Screen2后, Screen1的影像残留, 放置10分钟后看残留的影像消失.
重新上电后切屏, 这种现象没观察到.
从这基本可以确定不是软件引起的.

这现象最严重是发生在代码刚下载完, 代码和图片容量大下载时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