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QSPI] 为什么H750 的SPI1读取W25Q64,配置的CLK引脚没有时钟信号输出?

楼主(2023-01-06):
请教一下大佬们,W25Q64的CS片选管脚拉低状态下,这个管脚电压必须是多小呢?我拉低CS后用示波器打了CS管脚还是有0.8V的样子,没有拉低为零伏。请问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SPI1读取W25Q64失败的原因?
CS管脚有电压,是不是就没有片选到外设W25Q64flash.

网友A:
你的cs配置的是OD,开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cs配置的是OD,开漏

嗯,我改成推挽输出后,就拉低不了了,一直是高电平

楼主:
硬件电路是这样的,四个管脚与FPGA和arm都连接了的,我在复位FPAG后,才对这个外部flash操作的

楼主:
这是CS管脚与arm连接的电路图,请问是电路上有问题吗?

网友:
fpga可不可以将引脚配置为类似输入浮空的状态,感觉这样才可以真正的释放引脚,也不知道fpga复位后引脚的默认状态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CS管脚与arm连接的电路图,请问是电路上有问题吗?

建议
1. 你在代码里面全局搜索一下这个cs管脚的配置情况,也许不小心在别的地方操作了这个IO口。
2. 断开R91,就是断开FPGA的管脚影响,再看看是否能够拉低。

网友:
gpio_init有成员没有被初始化, 可能导致配置IO模式的时候并不是自己想要的模式, 所有无法操作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