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为什么fifo发送中断要这样写?

楼主(2023-01-06):
问一下大佬们,一般什么异常会进入到这个分支,此时USART_IT_TXE的状态是咋样的?

楼主:
还想请教一下,我这样子改可以吗?因为测试发现如果超过txBufSize会陷入while死循环。

网友A:
问题1回复:
你用的芯片有TEX发送空和TC发送完成标志吧,有的话,现在有些厂家的芯片没有TEX发送空,不能用这个驱动。

别的没有要注意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想请教一下,我这样子改可以吗?因为测试发现如果超过txBufSize会陷入while死循环。

问题2回复:

标准库bsp_uart_fifo.c里面串口发送函数UartSend修正完善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id=95694&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1回复:
你用的芯片有TEX发送空和TC发送完成标志吧,有的话,现在有些厂家的芯片没有TEX发送空,不能 ...

谢谢硬汉哥回复,我用的是STM32F103,主要是不理解为什么要做else去捕获这个异常,同时对处理方式也不太理解,能不能使用下面这代码去替代else里的代码?
原代码

替换为:
else
				{
						USART_ITConfig(_pUart->uart, USART_IT_TC, DISABLE);//关闭发送结束中断,在发送空中断中开启
						USART_ITConfig(_pUart->uart, USART_IT_TXE, ENABLE);	//开发送空中断,继续发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