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a] LUA做一个各种状态获取API,当前使用if else做的,感觉有点low

楼主(2023-01-07):
当前实现代码,想把它修改了,考虑改成table试试

[Lua] 纯文本查看 复制代码
function GetTaskState(Value)
    local reStr

    if(Value == 0) then
    reStr = "osInactive"
    elseif(Value == 1) then
        reStr = "osReady"
    elseif(Value == 2) then
        reStr = "osRunning"
    elseif(Value == 3) then
        reStr = "osBlocked"
    elseif(Value == 4) then
        reStr = "osTerminated"
    elseif(Value == 0x13) then
        reStr = "osWaitDelay"
    elseif(Value == 0x23) then
        reStr = "osWaitDelay"
    elseif(Value == 0x33) then
        reStr = "osWaitDelay"
    elseif(Value == 0x43) then
        reStr = "osWaitThreadFlags"
    elseif(Value == 0x53) then
        reStr = "osWaitMutex"
    elseif(Value == 0x63) then
        reStr = "osWaitSem"
    elseif(Value == 0x73) then
        reStr = "osWaitMemPool"
    elseif(Value == 0x83) then
        reStr = "osWaitMsgGet"
    elseif(Value == 0x93) then
        reStr = "osWaitMsgPut"
    end

    return reStr
end

网友:
直接键值对

楼主:
对改成这种方式了。

楼主:
做了个,但效率跟if else区别不大
[Lua] 纯文本查看 复制代码
TaskStateTable =
{
    0,       "osInactive",
    1,       "osReady",
    2,       "osRunning",
    3 ,      "osBlocked",
    4,       "osTerminated",
    0x13,    "osWaitDelay",
    0x23,    "osWaitDelay",
    0x33,    "osWaitDelay",
    0x43,    "osWaitThreadFlags",
    0x53,    "osWaitMutex",
    0x63,    "osWaitSem",
    0x73,    "osWaitMemPool",
    0x83,   "osWaitMsgGet",
    0x93,   "osWaitMsgPut",
}

function GetTaskState(Value)
    local reStr
    local i
    for i=1,14,1 do
        if(Value == TaskStateTable[2*i-1]) then
            reStr =  TaskStateTable[2*i]
            print(reStr)
            break
        end
    end
end

GetTaskState(0)
GetTaskState(1)
GetTaskState(2)
GetTaskState(3)
GetTaskState(4)
GetTaskState(0x13)
GetTaskState(0x23)
GetTaskState(0x33)
GetTaskState(0x43)
GetTaskState(0x53)
GetTaskState(0x63)
GetTaskState(0x73)
GetTaskState(0x83)
GetTaskState(0x93)

网友A:
我这么写看起来很简洁,但是有数字到字符串的转换过程以及表的键类型是字符串,效率比你的低,都用脚本了,我有时候就不想去关系效率了,能用就行
要优化速度的话感觉可以在H7Toools的源码里直接用C写LUA的接口,LUA里调用这个接口才是最快
[Lua] 纯文本查看 复制代码
TaskStateTable = {}
TaskStateTable[   "0" ] = "osInactive"
TaskStateTable[   "1" ] = "osReady"
TaskStateTable[   "2" ] = "osRunning"
TaskStateTable[   "3" ] = "osBlocked"
TaskStateTable[   "4" ] = "osTerminated"
TaskStateTable[  "19" ] = "osTerminated"        -- 0x13
TaskStateTable[  "35" ] = "osWaitDelay"         -- 0x23
TaskStateTable[  "51" ] = "osWaitDelay"         -- 0x33
TaskStateTable[  "67" ] = "osWaitThreadFlags"   -- 0x43
TaskStateTable[  "83" ] = "osWaitMutex"         -- 0x53
TaskStateTable[  "99" ] = "osWaitSem"           -- 0x63
TaskStateTable[ "115" ] = "osWaitMemPool"       -- 0x73
TaskStateTable[ "131" ] = "osWaitMsgGet"        -- 0x83
TaskStateTable[ "147" ] = "osWaitMsgPut"        -- 0x93

function GetTaskState ( Value )
	print( TaskStateTable[ tostring(Value) ] )
end

GetTaskState( 0 )
GetTaskState( 5 )
GetTaskState( 147 )
GetTaskState( 0x93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么写看起来很简洁,但是有数字到字符串的转换过程以及表的键类型是字符串,效率比你的低,都用脚本了, ...

谢谢分享,这方法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