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TIM1 PWM 动态变频

楼主(2023-01-07):
1. STM32F407 定时器1配置   a.不使能自动重装,写ARR寄存器直接改变PWM频率。
   b.在TIM1_CC_IRQHandler()函数中直接修改ARR和CCR2的值。
问题:在由200KHz变成100KHz的时候,会出现一个奇怪的频率(大于200KHz)。

if(waveCtl->freq == 2)
{  //从200K切换到100K
    htim1.Instance->ARR = 1679;
    htim1.Instance->CNT = 0;
    htim1.Instance->CCR2 = (waveCtl->duty);
}

定时器基本配置

网友:
我认为测试出这个效果是正常的,关闭了自动重装那么你修改后就会立即生效,而你的中断进入后,PWM本身并不是停止的,一直都在工作。

楼主:
我觉得占空比可以能出现变化,频率应该在100K和200K之间吧。
根据这个图计数器CNT跟ARR相等的时候进入中断。然后再修改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