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连接V6板红灯常亮

楼主(2023-01-08):
Jlink肯定没问题,换一块板子连接正常,但连这个问题板子时红灯常亮,通过Jlink commander可以识别到core M4,但用MDK就识别不出来了,程序无法下载,请教各位大佬这个是什么问题,主芯片也已经换了一块新的了

网友:
STM32CubeProg会用吗,使用串口IAP或者USB DFU方式下载试试(仅看开头部分就可以了),如果也不行,白天了联系我们旺旺硬件售后处理即可。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