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GL] ch573编译lvgl报错RAM不够,如何解决

楼主(2023-01-09):
ch573编译lvgl报错RAM不够,如何解决,ch573编译lvgl报RAM不够的错误,build选项开到O3了,还需要怎么修改ld文件吗?
程序设置的RAM用量是足够的,16K在其他MCU平台验证过了,减少程序的RAM还是报一样的错误,不清楚编译器或者工程应该怎么处理一下

楼主:
代码的ram用量是测试过的,64K16K的M4 arm单片机测试过,一样的程序,573只是rom大了很多,不会是ram用量过大的问题
其他平台的romram用量大概是这样,换risc-v平台应该也不会差的太离谱

网友A:
GCC的编译就是要略微大些,可以看看是不是C库问题的,你看下他们用的那个C库,libc还是newlib,估计这个需求略大了些。

这个是之前做的对比

【测试帖】比较IAR,MDK的AC5和AC6以及Embedded Studio的CLANG和GCC编译HAL库性能(2019-04-06更新)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3102&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GCC的编译就是要略微大些,可以看看是不是C库问题的,你看下他们用的那个C库,libc还是newlib,估计这个需 ...

沁恒他们改的Mounriver编译器不熟悉怎么用的,不知道库选择是在哪改的

楼主:
测试换成LVGL V7是可以的V8占用FLASH和RAM还是太大了,并且删掉样式、布局、主题等勉强可以编译也无法运行,不显示任何内容,更换V7的话至少可以在64K FLASH下仅运行一个按钮控件,另外MDK之外的编译器头文件、变量、函数名等点击跳转功能比MDK强太多了,所以可能变量申什么可以跳转,但是编译器不认路径问题照样报找不到定义错误,这个也需要注意

网友B:
我用的64K的RAM,用V8感觉很多花哨功能一上,不够了。
打算换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64K的RAM,用V8感觉很多花哨功能一上,不够了。
打算换芯片。

是的,V8太大了

网友:
换 CH582吧。32K S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