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请教MCU冗余技术

楼主(2023-01-10):
目前在设计一个产品,靠一个MCU完成所有控制,甲方提出MCU出问题(软件跑飞或者硬件故障)整个系统就挂了,要求对MCU进行冗余,达到主备热切换。
各位大佬看看有没有做过类似的开发,指导下技术路线,谢谢。

网友A:
最主要的两个先加上
1、看门狗
2、进入硬件异常后,做个系统软件复位,就是NVIC System Reset函数。

网友B:
钱到位好说上支持SIL 3主控
https://www.stmcu.com.cn/ecosystem/app/function-safety-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主要的两个先加上
1、看门狗
2、进入硬件异常后,做个系统软件复位,就是NVIC System Reset函数。

刚开始也是类似这样给他们沟通的,对方不接受,就是要MCU硬件冗余,考虑了比较极端的情况
都是倒逼改进产品的

网友C:
1. 冷火有双核锁步的。
2. 要想可靠,双机互备吧,让你客户装两台,出口再用继电器做个逻辑。不然的话,MCU热备了,电源要不要?出口逻辑要不要?采样要不要?到最后就变成双机双网

网友:
先跟甲方谈价格,价格翻倍,甲方同意了再弄。很多时候甲方屁都不懂,然后反正也不要钱,于是就瞎折腾。收费是判断甲方是否真有需求的有效手段。
曾经我就碰到一个甲方,每天找我,其实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后来我看花费我精力太多了,就提出了收费,关键收费一点不贵。提出收费后,那个甲方再也没找过我了。

网友D:
双MCU,备用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钱到位好说上支持SIL 3主控
https://www.stmcu.com.cn/ecosystem/app/function-safety-2

我x,学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MCU,备用一个。

正在思考双MCU如何实现可靠的冗余
上论坛提问,就是想看看大家有没有做过类似的项目,有个大概的思路,具体我自己去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冷火有双核锁步的。
2. 要想可靠,双机互备吧,让你客户装两台,出口再用继电器做个逻辑。不然的话,MC ...

一方面自己技术有限,不敢上太高大上的东西
另一方面,也是想在双方可接受范围内促成项目,各执一词,项目就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钱到位好说上支持SIL 3主控
https://www.stmcu.com.cn/ecosystem/app/function-safety-2

好的,要花点时间摸索下实现的思路才行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