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要修改父窗口的大小需要怎么做

楼主(2023-01-10):
尝试用WM_GetParent获得父窗口的句柄,用WM_SetSize进行修改没有反应

网友A:
创建父窗口后,返回局部设置为全局变量,只有用这个修改试试,如果没问题,再和你WM_GetParent返回的句柄对比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创建父窗口后,返回局部设置为全局变量,只有用这个修改试试,如果没问题,再和你WM_GetParent返回的句柄对 ...

句柄对了,但是设置尺寸的函数没起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句柄对了,但是设置尺寸的函数没起作用

你用的是不是FrameWin做主题的对话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