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CubeMX时钟树配置

楼主(2023-01-10):
为什么H7的频率在CubeMX上不支持设置到最高480M了,是CubeMX的问题吗

网友A:
V版芯片和Y版芯片选择问题吧,V版支持的,cubemx里面有选项

网友B:
需要修改电源域和芯片版本,按照我图上的配置就可以配置480M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要修改电源域和芯片版本,按照我图上的配置就可以配置480M了

难怪。6.7以上的版本就会这样。6.6就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V版芯片和Y版芯片选择问题吧,V版支持的,cubemx里面有选项

谢谢大佬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修改电源域和芯片版本,按照我图上的配置就可以配置480M了

谢谢大佬指教

网友:
看了下勘误表:
VOS0 voltage scaling level is not available on silicon revision Y devices. This limits the maximum CPU frequency to 400 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