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关于32单片机读保护功能的复位要求

楼主(2023-01-12):
通过软件开启或ICP软件开启读保护后,需要一次复位才可以应用读保护,但实测只有断电再上电的上电复位可以正常启动程序,而程序内软件开启后加软件复位的方式和外部复位引脚拉低的复位方式均不能使程序运行,想请问大家有没有加入读保护后不进行断电操作,而使用软件复位或引脚复位的系统复位方式实现读保护且程序正常运行的呢?
如果表述有不清楚或错误的地方还请各位指正

网友:
你不说是哪个单片机吗,是新唐的吗

网友:
以G0x为例,文档写的是复位后生效:
The read protection is activated by setting the RDP option byte and then, by applying a system reset to reload the new RDP option by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