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F4 单通道ADC + DMA出现问题

楼主(2023-01-12):
求助:STM32F4 ADC + DMA出现问题,只进入一次中断。我现在需求是:只需要采集单个通道PC1的模拟值,程序用CUBE生成的,可以确定的是,PC1对应的ADC通道号,和DMA通道是正确的,但是只会进去一次DMA2_Stream2_IRQHandler中断,然后程序卡死在HAL_ADC_IRQHandler函数。
有调过ADC+DMA的,比较熟的帮忙指教下,那个配置有问题,或者测试程序有问题,谢谢!

主函数如下:
  MX_DMA_Init();
  MX_ADC2_Init();

   HAL_ADC_Start_DMA(&hadc2,&ADC2_Value[1],1);//开启ADC终端转换
  while(1)
{
    ADC2_Value[1] = HAL_ADC_GetValue(&hadc2);

}

配置程序如下:
/* ADC2 init function */
void MX_ADC2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ADC2_Init 0 */

  /* USER CODE END ADC2_Init 0 */

  ADC_ChannelConfTypeDef sConfig = {0};

  /* USER CODE BEGIN ADC2_Init 1 */

  /* USER CODE END ADC2_Init 1 */

  /** Configure the global features of the ADC (Clock, Resolution, Data Alignment and number of conversion)
  */
  hadc2.Instance = ADC2;
  hadc2.Init.ClockPrescaler = ADC_CLOCK_SYNC_PCLK_DIV4;
  hadc2.Init.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hadc2.Init.ScanConvMode = DISABLE;
  hadc2.Init.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ENABLE:开启连续转换模式
  hadc2.Init.Dis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hadc2.Init.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hadc2.Init.ExternalTrigConv = ADC_SOFTWARE_START;
  hadc2.Init.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hadc2.Init.NbrOfConversion = 1;
  hadc2.Init.DMAContinuousRequests = ENABLE;//ENABLE:开启连续转换模式
  hadc2.Init.EOCSelection = ADC_EOC_SINGLE_CONV;//ADC_EOC_SEQ_CONV:单通道转换完成就进入中断  ADC_EOC_SINGLE_CONV
  if (HAL_ADC_Init(&hadc2)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Configure for the selected ADC regular channel its corresponding rank in the sequencer and its sample time.
  */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11;
  sConfig.Rank = 1;
  sConfig.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3CYCLES;
  if (HAL_ADC_ConfigChannel(&hadc2, &s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ADC2_Init 2 */

  /* USER CODE END ADC2_Init 2 */

}

void HAL_ADC_MspInit(ADC_HandleTypeDef* adcHandle)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if(adcHandle->Instance==ADC2)//
  {
  /* USER CODE BEGIN ADC2_MspInit 0 */

  /* USER CODE END ADC2_MspInit 0 */
    /* ADC2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ADC2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
    /**ADC2 GPIO Configuration
    PC1     ------> ADC2_IN11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NALOG;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HAL_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

    /* ADC2 DMA Init */
    /* ADC2 Init */
    hdma_adc2.Instance = DMA2_Stream2;
    hdma_adc2.Init.Channel = DMA_CHANNEL_1;
    hdma_adc2.Init.Direction = DMA_PERIPH_TO_MEMORY;
    hdma_adc2.Init.PeriphInc = DMA_PINC_DISABLE;
    hdma_adc2.Init.MemInc = DMA_MINC_DISABLE;//因为是单通道采集,所以取消 memory增长的配置
    hdma_adc2.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HALFWORD;
    hdma_adc2.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MDATAALIGN_HALFWORD;
    hdma_adc2.Init.Mode = DMA_NORMAL;
    hdma_adc2.Init.Priority = DMA_PRIORITY_LOW;
    hdma_adc2.Init.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if (HAL_DMA_Init(&hdma_adc2)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__HAL_LINKDMA(adcHandle,DMA_Handle,hdma_adc2);

  /* USER CODE BEGIN ADC2_MspInit 1 */

  /* USER CODE END ADC2_MspInit 1 */
  }
  else
  {

  }
}

/**
  * Enable DMA controller clock
  */
void MX_DMA_Init(void)//用于ADC2采集
{

  /* DMA controller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DMA2_CLK_ENABLE();

  /* DMA interrupt init */
  /* DMA2_Stream2_IRQn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HAL_NVIC_SetPriority(DMA2_Stream2_IRQn, 0, 0);
  HAL_NVIC_EnableIRQ(DMA2_Stream2_IRQn);

}

void HAL_ADC_MspDeInit(ADC_HandleTypeDef* adcHandle)
{
if(adcHandle->Instance==ADC2)
  {
  /* USER CODE BEGIN ADC2_MspDeInit 0 */

  /* USER CODE END ADC2_MspDeInit 0 */
    /* Peripheral clock disable */
    __HAL_RCC_ADC2_CLK_DISABLE();

    /**ADC2 GPIO Configuration
    PC1     ------> ADC2_IN11
    */
    HAL_GPIO_DeInit(GPIOC, GPIO_PIN_1);

    /* ADC2 DMA DeInit */
    HAL_DMA_DeInit(adcHandle->DMA_Handle);
  /* USER CODE BEGIN ADC2_MspDeInit 1 */

  /* USER CODE END ADC2_MspDeInit 1 */
  }
  else
  {

  }
}

void DMA2_Stream2_IRQ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DMA2_Stream2_IRQn 0 */

  /* USER CODE END DMA2_Stream2_IRQn 0 */
  HAL_DMA_IRQHandler(&hdma_adc2);
  /* USER CODE BEGIN DMA2_Stream2_IRQn 1 */

  /* USER CODE END DMA2_Stream2_IRQn 1 */
}

楼主:
补充一下,ADC2_Value[1] = HAL_ADC_GetValue(&hadc2);函数之前有一些函数;但是HAL_ADC_GetValue(&hadc2)不执行;进入HAL_ADC_IRQHandler后就出不来了

网友:
DMA配置要用循环模式,你当前的是单次模式,

hdma_adc2.Init.Mode = DMA_NORMAL;

所以你调用一次HAL_ADC_Start_DMA(&hadc2,&ADC2_Value[1],1);,仅会转换一次

网友:
DMA传输改成循环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