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解答] h7-tools 的 spi控制器读写时间间隔问题

楼主(2023-01-12):
设置 spi 写 03 01 02 03 04 后延时 0us,再读出 4个字节,如:

点击 执行,用 kingst 抓取 h7-tools 输出的 spi 数据,看到 延时 0us 不起作用,有一个 16 us+ 的延时。

将 延时设置为其它值,如  1us、5us,抓波形看也不是设置的值。

版本:
当前BOOT版本 : V2.04 已是最新
当前APP 版本 : V2.19 已是最新
当前EMMC版本 : V2.19 已是最新

网友:
这个做不到0延迟,底层实现是操作一次后,再启动的下次。

需要0延迟,解决办法也比较简单,PC软件上大家看是读操作和写操作单独的,实际上,底层的实现是全双工的API实现的,此贴有说明:链接

比如楼主这里是写4字节,读取4个字节,可以改为直接写8个的同时读取8个即可。写的8个里面后四个不用,读取的8个里面,前4个不用。

============================================

作为案例参考,这个例子的LUA API参考下即可,读取全双工的lua函数是spi_bus("sendrecive", txdata, rxlen), txdata是发送缓冲地址, rxlen是接收字节数。

H7-TOOL的SPI接口方式脱机烧录操作方法,已经发布(2022-07-27)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4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