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CMSIS-DSP库增加大量窗函数,加强FFT支持

楼主(2023-01-13):
https://github.com/ARM-software/CMSIS-DSP/tree/main/Source/WindowFunctions

之前我们做FFT都是在矩形窗下进行的。这次新增了很多窗函数支持。各种加窗处理,其实就是加权,FFT处理完毕后再做插值修正(目的是解决栅栏效应),可大大提升频率和相位精度。

传统的汉明hamming窗,布莱克曼blackman窗,Nuttall窗,welch窗,新增的hft窗。

我们的DSP数字信号处理教程近期需要加入新章节更新了。

网友A:
加窗函数就是插值处理的意思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窗函数就是插值处理的意思对吧

不一样,插值修正是FFT后处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一样,插值修正是FFT后处理的。

哦,那就是先经过窗函数,再经过FFT,再插值这样一个过程,那插值算法DSP库有现成的吗,还是要自己实现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那就是先经过窗函数,再经过FFT,再插值这样一个过程,那插值算法DSP库有现成的吗,还是要自己实现这 ...

自己实现。

网友B(2023-07-15):
你好,请问该怎么把这个加窗函数移植到我自己的工程中去呢,我试了好久,都没办法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该怎么把这个加窗函数移植到我自己的工程中去呢,我试了好久,都没办法成功

一直还没有分享Demo,最近一直忙别的,没有做这个章节教程,最近不忙我抓紧做个分享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直还没有分享Demo,最近一直忙别的,没有做这个章节教程,最近不忙我抓紧做个分享下。

我现在已经移植进去了,但是我不知道使用了之后又不知道该怎么对数据进行处理了,加窗之后的数据跟原来数据差别太大了

网友(2023-10-31):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已经移植进去了,但是我不知道使用了之后又不知道该怎么对数据进行处理了,加窗之后的数据跟原来数 ...

加窗后 是要对窗进行系数补偿的,不然肯定数据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