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FU设备模式下,可以有多个接口吗?

楼主(2023-01-13):
硬件用的是 stm32f103zet6,使用 STM32CubeMX 生成的 usb dfu 设备,这时网页端和STM32CubeProgrammer都可以检测到设备
然后我在 usb dfu 设备上又加了一个 webusb 接口,设备已经正确枚举成功了。但是找不到dfu的设备了。是因为dfu模式下不能有两个接口吗?

网友A:
没问题,应该是程序的USB复合设备配置有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应该是程序的USB复合设备配置有点问题。

我是把dfu接口设置在接口1位置,现在网页端可以识别到设备,但STM32CubeProgrammer就是始终检测不到dfu接口,搞不清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