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QSPI] 求助,W25Q烧写问题。

楼主(2023-01-13):
硬件平台:stm32h750vbt6 + W25Q32JVSSIQ , QSPI映射模式;

W25Q32烧写驱动是修改自硬汉的V7-060_QSPI Flash,修改为24bit,之前做过6块样板,烧写都没问题很顺畅;
现在要小批量了,烧写不成功,校验出错。

出错信息

出错信息

设置信息

设置信息

W25Q32JVSSIQ是在正规网站(LC)购买的,不存在假货问题,唯一的区别是以前的样板是21年批次的W25Q,芯片标示“2126”,现在采购的是22年批次的标示“2246”;
以前的芯片还剩一片,替换现在的2246批次,烧写很顺畅。

是W25Q烧写驱动程序兼容性问题吗? 请问有没有要过这种问题,真是头疼啊。请指点修改方向,多谢!

楼主:
#ifdef FLASH_MEM
struct FlashDevice const FlashDevice  =  {
    FLASH_DRV_VERS,                   /* 驱动版本,勿修改,这个是MDK定的 */
    "STM32H7x_QSPI_W25Q32",   /* 算法名,添加算法到MDK安装目录会显示此名字 */
    EXTSPI,                           /* 设备类型 */
    0x90000000,                       /* Flash起始地址 */
    4 * 1024 * 1024,                 /* Flash大小,32MB */
    4 * 1024,                         /* 编程页大小 */
    0,                                /* 保留,必须为0 */
    0xFF,                             /* 擦除后的数值 */
    1000,                             /* 页编程等待时间 */
    6000,                             /* 扇区擦除等待时间 */
   4 * 1024, 0x000000,              /* 扇区大小,扇区地址 */
    SECTOR_END
};
#endif
========================
试着增大页编程时间,擦除等待时间,烧写错误依旧。 求指点,多谢!

网友:
这个是校验失败了,你这里不勾选校验,看看程序是正确下载进去没

网友:
注意看flash芯片型号的后缀,可能不一样。 因为有的flash芯片默认上电是单spi,有的是QSPI。

楼主:
把bsp_qspi_w25q256.c 文件中的(HAL_QSPI_Command,HAL_QSPI_Transmit,HAL_QSPI_AutoPolling函数最后一个参数超时参数0修改为HAL_QPSI_TIMEOUT_DEFAULT_VALUE,就可以了。
HAL_QPSI_TIMEOUT_DEFAULT_VALUE=5000ms,修改为1ms也可以,下载速度没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bsp_qspi_w25q256.c 文件中的(HAL_QSPI_Command,HAL_QSPI_Transmit,HAL_QSPI_AutoPolling函数最后一个 ...

谢谢告知最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