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bdfu测试例程

楼主(2023-01-15):
通过浏览器进行 dfu 固件更新;stm32f103zet6

上电前按住按键进入 dfu 模式
连接设备
填入app偏移地址 0x08010000
选择app固件
下载
app运行开始打印

楼主(2024-07-18):
引用 楼主:
需要将 `bmAttributes` 的 bit3设置为1,最后才能获取到 Leave DFU指令的 dfuMANIFEST 状态,不过对运行app ...

固件升级四个阶段

网友(2023-01-16):
非常给力,谢谢楼主分享

楼主:
需要将 `bmAttributes` 的 bit3设置为1,最后才能获取到 Leave DFU指令的 dfuMANIFEST 状态,不过对运行app固件没影响

网友A:
没太看懂这个代码的运行机制和逻辑,楼主能再分享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太看懂这个代码的运行机制和逻辑,楼主能再分享一下吗?

usb设备有两个接口:1,dfu;2,webusb

dfu模式下插入浏览器,webusb接口会提示跳转到dfu更新网页,其它剩下的就是使用dfu接口进行普通的dfu升级过程,区别就是使用是网页端下载。
-----------------------------------------------------------------------------------------------------------------------------------
webusb可以实现一些厂商自定义的命令(需要网页端和设备端一起实现)

网友(2024-07-19):
引用 楼主:
固件升级四个阶段

网友(2024-12-19):
非常實用 , 感謝樓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