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文档] 有个疑问,ST的文档是用什么软件做的?

楼主(2023-01-17):
这些图和表格好像都是矢量图,表格里还能放超级链接,这是怎么做的?

网友:
类似这种的。

分享一款强劲的开源绘图工具,支持浏览器在线绘制或下载软件绘制,支持跨平台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4515&fromuid=58

网友A:
里面非常多电路器件,一般绘制够用,不够的,自己可以手头添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非常多电路器件,一般绘制够用,不够的,自己可以手头添加。

谢谢老大,还有就是这个表格里的蓝色的字,怎么链接到文本里呢?如果我文本用Markdown写的话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大,还有就是这个表格里的蓝色的字,怎么链接到文本里呢?如果我文本用Markdown写的话

这个MD应该就有对应的功能,搜下,这个是文本内超链接。

网友:
一直在用drawio